先买资料光盘和书,然后再报名培训,如何?

楼主(2009-06-26):
我有一些简单电脑维护知识,但一心想学习维修方面的知识,为了以后的饭碗

1,想先学习网站淘宝的书籍,想知道光盘是技术资料多,还是学习资料多呢?

2,然后先学会用万用表,收几块废主板和好主板对应光盘练习,是否可行呢?

3,网站提供远程培训,是否很直观的能学到知识呢?还是到当地实习好呢?

好象也就这些向列位大侠们讨教一下,请列位别保留啊,在这里小弟先谢了!

等回复

网友:
你的思路正确,先学基础的。

网友:
学好基础直接去基地杭州实地学习效果最好啊
不过要是时间不充足可以选择远程学习呵呵

网友:
思路正确啊,还有什么建议吗,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呵呵,主板维修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如果想搞,不如做二手,不行就换。

网友A:
不占用版面了,发这里吧,希望能被人看到
主板维修流程分为
单元电路维修、整体维修流程、针对性维修流程(常见维修方发)

维修测试包括电压,电阻,电流和二级体值法

主板电路开机电路、供电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BIOS电路

本书的电路工作原理、维修方法和维修流程三章结合基本能掌握维修基础

个人认为的难点:

1、主板电路部分中的看图纸,掌握几大电路工作原理是难点

还有单元电路维修和针对性维修流程中的实测电路(跑线路)

容易理解点的地方:
测试点
电压,电阻,电流和二级体值法的测试
元器件知识以及其本身的测试

以上是我这几天看书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简单点说就是跑线路以及看图纸是要重点学习的,学会可以扩展到其他的领域

我想问的是如何跑看图纸以及跑线路有机的结合到一起,我往往看了图纸,拿起主板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另外我想问问:本站远程培训,是否教我提到的这些呢,是否是作为培训重点来讲解呢

希望本帖能得到各位的答复,小弟在这里先表示感谢

网友:
还是有浏览的,没人回复,难道被我无意言中了?

网友:
谢谢,想跟你学点啊
不占用版面了,发这里吧,希望能被人看到
主板维修流程分为
单元电路维修、整体维修流程、针对性维修流程(常见维修方发)

维修测试包括电压,电阻,电流和二级体值法

主板电路开机电路、供电电路、 ...
引用 网友A:

网友(2009-07-27):
谢谢,想跟你学点啊
引用 网友B:

俺也来苗苗

网友:
俺也来想跟你学学

网友:
可以。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