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改完的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9-06-26):
刚改了一个联想K42高压板
开机的黑屏变成了白屏,
别的正常
虽然使用正常,但感觉挺不舒服的
大家遇过这种问题吗

我用的是那种三个接口的通用高压板
供电 显卡信号 地 没接亮度调节

网友:
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找的不对吧.

网友:
恩 是控制信号没接对 现在好了
接口是7个的 俩个供电 俩个接地 一个控制 一个亮度 还有一个估计是空角

网友:
你可能把控制接到亮度调节去了

网友:
亮度调节是如何调节亮度的 什么原理
大家讨论一下呵

网友:
接线有问题吧

网友:
如何判断是控制的,还是亮度的?

网友:
亮度调节,是通过改变电压,从而改变线圈的电压,从而调节亮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