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2不触发不是单片机南桥问题(以搞定)

楼主(2009-06-26):
一台ACER 3682芯片组为940GML+FBM 现象是按开关没有反应。机主是北邮的学生,说自己下BT的时
候突然黑屏了,接着就开不了机了。来这之前在别处修过,没修好说要换板得一千多,觉得不划算
再尝试修修。拆开机器发现南桥,和单片机PC87541,BIOS都有维修过的痕迹,Y4和Y6都被换过了
,PU7和PU1也被烙铁焊过,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不能着急,如果产生畏难情绪就更不好下手了。先静
下心来,按照步骤先查主板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在板上一番狂扎之后窃喜,没有短路,应该不用换
大IC了,就不会有做BGA的麻烦了,我比较讨厌做BGA的气味。呵呵,插上电源,电流0.01A,有
3.3V和5V按开关电流没有反应,测南桥晶振有电压,看不到波,EC上也看不到波,在测量EC和BIOS
之间的数据线时发现有波,大喜!!!单片机和BIOS应该没有坏,那PC87541V是好的,南桥估计也
是换过了的,还是不触发。我猜他们可能觉得不好修就放弃了,到目前为止可以推断是南桥或者是
其他供电还有问题。得要查
电路图
了,从网上下了个3860的
,一对照,基本相符,首先查看单
片机工作条件上文说过单片机与BIOS之间有通信波形,说明单片机是正常工作了,此单片机第2 脚
为开机信号输入脚,量之有高电平按开关有跳变,看图纸发现有关的输出信号叫EC_DNBSWON#(171
脚)在按开关时是有跳变的,嗯单片机是工作正常的,这个信号到南桥的,OK查南桥去。比如南桥
的供电时钟,待机情况下南桥有个VCCRTC和一个3.3的电压(这个电压叫什么名字俺不知道呵呵)
这思路是参考T60南桥的工作条件(它们都是ICH7—M)通过测量发现ACER的板+3V_S5这个电压没有
,再顺着图纸查发现这个电压是待机电压(+3VPCU)通过PQ27转换过来,而PQ27受控于PQ28.PQ28受
控脚是单片机的第28脚发出的,按开关测量发现有高电平,这个信号叫S5_ON到PQ28的受控脚。呵
呵好办了,PQ28工作正常而PQ27却不导通,不知道这根触发有没有关系,反正有异常情况。再看图
纸发现有个+12VOUT经过PR96到PQ27的第3脚。再测量发现这个电压没有,继续查图纸,原来这个电
压是通过4个
二极管
升上来的,测量发现震荡脉冲正常却起不来电压,再测量发现有个叫PD14的管
子有一级的反相阻值偏小,测另外一个正常的在二极管档正常值为无穷大,看来就是这问题了。忙
碌了半个多小时,腰酸背痛的,终于看到曙光了,吼吼,找不到同样的管子,用了两个二极管代替
,一通电,乖乖电流0.12A不正常啊,习惯性的用手摸了下刚换上去的管子,巨烫不比,赶紧拔电
,这咋回事,焊错了,还是焊反了。淡定,要以平常心看待。习惯性的量量阻值,乖乖原来这个
+12VOUT短路了,在看图纸与之关联的只有一个叫PC162的电容,是不是这个电容击穿了呢。一个字
“找”找到它就把它翘掉。经过我不懈的努力终于在PC卡插槽下的帖子下面给他揪了出来一量阻值
,不响了,无穷大。吼吼…………插上电源,待机0.01再按开关,电流上去了,装上CPU,内存,
外接LCD再触发,呵呵ACER的LOGO出现了。呵呵维修结束。可以推断故障的起因了,PC162击穿后,引起PD14损坏,导致+12VOUT不产生,继而不触发。还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教各位,IBMT60
的图纸南桥在待机时有VCCRTC和3M,而这款机器好像只有VCCRTC在按开关之后才出来的,这是另我
费解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发言共同探讨共同提高。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ACER这个型号的扳子在设计上就是这个电容有问题,还有一个电池充放电的问题,这个扳子我在熟悉不过了,而且这板的键盘功能很容易坏.

网友:
前不久有同事也是说这个12没有
给我看电路图,我告诉他可能是这个电容坏了。
应该算是比较容易坏的,我修到过几个

网友:
经典 学习了
不过VCCRTC在待机就有了吧,+3V_S5触发才有 但为什么南桥没波那
EC也没波,他怎么工作的

网友:
来自: 广东
基本功扎实。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中。

网友:
楼主能提供ACER 3682或3860的图吗?就是你文中提到的。谢谢了。。

网友:
我修过这机器好多 也有人修过没修好 I/O都动过 修的都很乱 我都是直接换开关就好了 这个月都修好几台了 呵呵 没那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