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气燥 一定要心平气和

楼主(2009-06-26):
近日,全国各地都发布了高温预报,火炉武汉也不例外,不知各位在维修时是否也会被这天气左右心情.
由于还暂未装空调,坐在店里感觉闷热,维修顺利则罢,修到棘手的板时,简直就想拿锤开砸了,这不,昨天下午四点左右,一小伙子抱了一台PHILIPS的纯平显示器过来修,接主机检测时观察场上下部线性不良,有拉丝现象,打开机壳进一步检查,场部为TDA4863AJ集成块,测量各脚电压值时,正负电压均正常,初步怀疑为TDA4863AJ性能不良,准备更换时发现未有该型号备货,手头只有TDA8172,在找到管脚定义后直接用接线的方法代换TDA4863AJ(如图),接主机后顺利进入桌面,心喜之后不到半分钟,场部由上至下压缩只至为黑屏.难道是不能代换,或是管脚接错线?检查无误后再次开机,当出现WINDOWS自检进度条时再次场部由上至下压缩只至为黑屏,时间明显缩短,这时那个心急呀!简直就想找锤,自己想可能是型号不能代用吧,准备拆掉放弃算了,手刚接触到集成块时,不由自主地就缩了回来,集成块温度太高了,心想原装TDA4863AJ的散热片是接在电路板载铝片上的,现在的TDA8172可能是热量无法立即散发而导致的集成块内部保护了,于是找到了一个显卡风扇铝座加上硅胶装了上面(如图),接主机后顺利进入桌面,烤机半小时未出现故障,心喜可以收银子了
在维修时,类似的情况很多,有时真是心烦意乱修得头发都竖起来了,简直想放弃算了,但总是告诫自己一定要心平气和,收拾心情,整理思路,成败往往就是一个细小的步骤,特别是在极易烦燥的季节里,希望以此能对跟我一样心急的修友们有所提示.

网友:
你这样接,我看着都怕,最起码你也用个螺丝固定嘛,再者焊接的地方也用热缩管套一下呀,再你这个散热器放什么地方呢?

网友:
风扇座上有个卡扣,加上硅胶挺牢固的,散热器底下加了个塑胶片,两头用小绳平系在板载散热片上的.只是焊接的地方比较不好处理, 没有加胶套,仅用手将插脚略分开了些.

网友:
这个办法好啊!测试的时候!我是把8172的脚给掰了,很困难才焊上去!

网友:
如果加个风扇那就更凉爽了。

网友: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完啦

网友:
你这个办法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肯定又会烧了的

网友:
楼主也不套个热缩管?这也能想到,佩服!

网友:
这个IC发热量不小,要注意引脚的焊点。

网友:
支持一下,天热确实要心平气和,我深有体会~~

网友:
方法很好,补充一下接法,免得大家以为TDA4863AJ和TDA8172可以直接代换。
他们的接法是:
TDA4863   (1) (2) (3) (4) (5) (6) (7)
TDA8172   (2) (3) (6) (4) (5) (1) (7)
最后,应该注意TDA8172应和散热片绝缘,不要短路了。
代换效果很好。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两位热心朋友的补充,这样才算完整.以免误导,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