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MOS管时,看有人博客上说主板上的MOS管全部可以用55N03代换,对吗?

楼主(2009-06-26):
此人说大多数主板都可以用这种场管代换,说法对吗,请高手现身

网友:
照你这么说,那还分什么型号啊,有个万能的了。N沟道55N03还可以了,其他型号还多呢,具体的地方代换都不一样。基础东西先慢慢学起吧,不要被网上的误导了

网友:
呵呵,基础不够,不过我有时换元件喜欢往高参数换,比如一个6.3V1500UF的电容,我会换成16V1500UF的电容,觉得这样用更安心,MOS管也有些电器参数,特别是耐压,如果可能我也会尽量往高处换,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场管的电流和电压是多少?

网友:
呵呵,基础不够,不过我有时换元件喜欢往高参数换,比如一个6.3V1500UF的电容,我会换成16V1500UF的电容,觉得这样用更安心,MOS管也有些电器参数,特别是耐压,如果可能我也会尽量往高处换,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
引用 网友B:

这样代用很明显不合理,电容一般容量大一点点可以,耐压高了很不安全的

网友B:
这样代用很明显不合理,电容一般容量大一点点可以,耐压高了很不安全的
引用 网友C:

哦,耐压高了反而不安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根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