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080L0的盘作系统启动不了

楼主(2009-06-26):
有个80G的盘,可以作为从盘装资料,前天我拆下主盘,想单一个盘用,就留下了这只80G的6Y080L0的盘,分区装完系统后开机启动不了,也就是看到屏检完硬件交给操作系统启动时启动不了。开机和关机时都会听到一声敲盘。请问是什么坏了?

网友:
开机和关机时都会听到一声敲盘是磁头复位。应该正常。

你激活主分区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上兄台回复,太感谢了,等了这么久才有回复。

我是用DM分区的,分完区后就可以用的了。而PQ分区后则需要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