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91 VER:1.1 939主板一触发就保护

楼主(2009-06-26):
MS-7191 939主板一触发就保护了。端接电源14脚和地线强行触发,测得没有CPU内核电压。DDR一代内存,用假负载测内存2.5V供电的阻值才18欧。北桥上面电容只有9欧。请问是不是北桥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2009-09-21):
触发就保护你还敢强加电!牛!!!它保护90%是有短路的,应该先查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