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和鼠标用不了

楼主(2009-06-26):
一块杂牌的845主板。在BIOS和没进系统以前可以使用键盘和鼠标,但是一进入系统以后键盘和鼠标的灯都不亮了,也用不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北桥啊

网友:
I/O更换下,BIOS重新刷下

网友:
IO的问题大

网友:
RE: 键盘和鼠标用不了(已解决)

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