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M140S 求助

楼主(2009-06-26):
本人刚接触
笔记本
维修这行 今天师傅不在,自己动手弄台神舟天运M140S, 刚开始人家只说是电源口的坏了 ,现在电源口弄好了。发现这个机器没有开机电压,一时下不了手了,望哪位高手帮下忙。说下是这可能是 什么原因,是不是 开机芯片。不知道哪个芯片才是。
笔记本维修

网友:
没人帮忙解释下嘛 不知道 从哪下手了。加电一点反应都没有。也没有烫的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果然是那的问题。但是现在新问题又来了。有开机电流了,无法开机,电流就停在开机电流上 。没有变化。就是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望高手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