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主板和CPU改造问题

楼主(2009-06-26):
我想用淘汰的P3电脑装freebsd类UNIX系统来组建防火墙和BT下载服务器等,但因要长期工作,觉得太费电了,想改造一下主板,请问如何改造CPU和主板,使运行在133外频的cpu强行工作在100外频下,如何改造电路降低CPU核心电压,P3CPU的倍频可以往下降吗?如何可能做到?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降耗吗?
软件方面想不装显卡,通过网卡开IE管理,不知不加显卡的电脑在freebsd里可不可以启动!
以上有知道的高手给解答一下,主要是想知道硬改方法

网友:
忘了说明一下,手头上现可用于硬改的主板是硕泰克SL-65EP.t的主板,型号太老暂未能找到主板说明书及相关跳线说明!有知道的给解答一下

网友:
不知道显卡要费多少电哦?有5W吗?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
要是在特殊场合(比如太阳能供电)的话,你那套系统可以换一下,至少换个C2的U,一下子耗电要少很多

网友:
不知道显卡要费多少电哦?有5W吗?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
要是在特殊场合(比如太阳能供电)的话,你那套系统可以换一下,至少换个C2的U,一下子耗电要少很多
引用 网友A:

可以省电,省钱,加强稳定性等等

网友:
那样的话,显卡换成PCI的老卡(没显卡好像能启动的,但是不稳定不方便),频率是可以改的,p3的改到66是可以点亮的,倍频改不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说明书了,该主板有外频跳线,外频强制到100已经解决,但调节核心电压还没找到方法,继续找高人.说明书附后

65me( )-t.part1.rar

65me(+)-t.part2.ra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核心电压可以改吗,不行的话如何硬改,我用的是PIII铜矿1.113G的CPU,66的外频,我试过设不到呢,最多强降到100外频,850的主频,不知可以降多少核心电压,我的主板好像是两相供电,降频后去掉一相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