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0L-A2 REV:7.1怪现象

楼主(2009-06-26):
如题ECS 9150L-A2 REV:7.1上测试灯座有VCORE
上真U就没有VCORE是不是CPU底座虚焊导致啊
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啊
路过的高人指点一二啊谢谢
cpu

网友:
不是座虚焊吧, 上假负载有电压 上真U没有 应该是CPU供电有问题 把VCORE 拉低了

网友:
伙计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呀,我也遇到过这样一块主板但没思路

网友:
上真U时,测量一下PWM IC的VID EN脚电压

网友:
那种板大多是座子空焊。我也修过ECS跟你一样的毛病,我用BGA机回焊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