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维修及其代换资料

楼主(2009-06-26):
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的负极上。

  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的标记了,假如6V左右那么就是3.3V的,假如电容上标12V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么就是12V,以次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

  有的人说按这样接了,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是的有很多高压板多是这样的,那 怎么办呢?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的,控制脚一般是3.3V和 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所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是3.3V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合 并.

  多余的脚怎么办呀??让他空着好了,不用理它.

  高压板坏后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故障:

  1、瞬间亮后马上黑屏 该问题主要为高压板反馈电路起作用导致,如:高压过高导致保护、反馈电路出现问题导致无反馈电压、反馈电流过大、灯管PIN松脱、IC输出过高等等都会导 致该问题,原则上只要IC有输出、自激振荡正常,其它的任何零件不良均会导致该问题,该现象是液晶显示器升压板不良的最常见之现象。维修时最主要的方法 是:

  (1)短接法----一般情况下,脉宽调制IC中有一脚是控制或强制输出的,对地短路该 脚则其将不受反馈电路的影响,强制输出脉冲波,此时升压板一般均能点亮,并进行电路测试,但要注意:因此时具体故障点位还未找到,因此短路过久可能会导致 一些异常不到的现象,如:高压线路接触不良时,强制输出可能会导致线路打火而烧板!!!

  (2)、对比测试法:因液晶显示器灯管采用均为2个以上,多数厂家在设计时左右灯管均采用双路输出,即两个灯管对应相同的两个电路,此时,两个电路就可以采用对比测试法,以判定故障点位!当然,有的机子用一路控制两个灯管时,此法就无效!

  另一方面,在不明情况下,最好不要乱短路IC各脚,否则可能会出现异想不到的后果!

  2、通电灯亮但无显示     此问题主要为升压板线路不产生高压导致,如:12V未加入或电压不正常、控制电压未加入、接地不正常、IC无振荡/无输出、自激振荡电路产生不良等均会出现该现象!

  3、三无

  若因升压板导致该问题,则多数均为升压板短路导致,一般很容易测到,如:12V对地、自 激管击穿、IC击穿等均会导致,另外:电源部份或升压板线路同做一块板(即连在一起)的机子,则电源无输出或不正常等亦会产生,维修时可以先切断升压部份 供电,确认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4、亮度偏暗

  升压板上的亮度控制线路不正常、12V偏低、IC输出偏低、高压电路不正常等均会导致该问题,部份可能伴随着加热几十秒后保护,产生无显示!

  5、电源指示灯闪

  该问题同三无现象差不多,多数为管子击穿导致!

  6、干扰

  主要有水波纹干扰、画面抖动/跳动、星点闪烁(该现象少数,多数均为液晶屏问题)等,主要是高压线路的问题。

  以上几点是升压板产生问题的最主要现象,对于高压板产生的不良,各位不防把它这样比作: 灯管相当于我们的日光管(当然,其电压要比日光灯高得多,其粗的一根高压线接的是高压输入、细的一根低压线接的是输出反馈端)、线路板把它看作逆变器线 路,围绕着该状况去修,可能会容易一点。另外:电源与升压连为一体的板子,要判定是电源问题还是升压部份问题,可切断升压线路的供电线路,再测试电源输出 的12V或5V等是否正常,以此来判定问题出在哪部份,但值得注意的是:切断时要看仔细,勿直接切断12V或5V整流线路,那样可能导致电源无反馈电压而 升过高,导致爆炸等问题(该状况类似直接切断CRT显示器的行管C极及输出反馈电路)。

网友:
写得不错,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