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13ft05的代换型号是什么?

楼主(2009-06-26):
接了4个DELL的机器,电源都是烧了压敏电阻,型号是13ft05,这个参数是什么,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DELL

网友:
应该是 碳型特殊测温负温度系数电阻 照定义翻译的 不对的话别笑话 这个13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是耐压 还是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