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290本本开机掉电问题的快速维修

楼主(2009-06-26):
同行送来的TM290,上电电流跑到0.27A后马上掉电,加焊PU12 ADP3205,OK!快速不?哈哈
掉电

网友:
呵呵,大哥说明白点啊

网友:
看来楼主经验丰富啊..一查就知就故障在哪!

网友:
0。3A以下,基本上都是CPU供电少。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请问修了几年笔记本了?

网友:
TM290就是旭日150

网友:
這款機器都有這個通病吧
修多了就曉得囉

网友:
这是通病啊..3205空焊..加焊一下就OK

网友:
不去290用的不是3205但是加焊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