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看看,从来没见过的怪芯片。

楼主(2009-06-26):
是一台新蓝笔记本的,用华硕Z62HA的主板。故障是不开机。连开几电压都没有。IO供电没有。电源口处的保护二积管烧开路了。这怪芯片烧了个洞,型号不明了。但他可能是待机电压转换的,因为19V直接就供到8脚了。另外它右下脚的那3个脚的标有431的管也烧鼓了。现在的情况是8P19V  1P18,6V,其他一端2,65V。那位大哥知道这是些什么东西,请告诉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看图纸撒.然后看能否弄个替用的.

网友:
第二张图,DC-IN边上的应该是个二极管,作用是防反,看样子好像是进入了不正常的高压,第一路保护二极管没防住,又烧了后面的器件,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一烧一大片。

网友:
像是724运放芯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幅太图中是场效应管,第二幅图中是二极管,没什么特别的嘛

网友:
多谢各位,我再找找看。看来救活的希望不大了。我先按张老说的去查下724运放。

网友:
管理员说的对,应是724运放芯片
管理员同志:我昨天发的帖子,我有些笔记本图纸资料想和大家交流,但不会发PDF文件到网上。请教各位帮忙的帖子怎么给删了。我真的要发笔记本图纸资料。望管理员同志帮助一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