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7300GT-T显卡挡2b

楼主(2009-06-26):
看标签,这块卡在用户那里正常使用了二年。昨天突然无显。
在我的磐英945主板上检查,情况如下:
核心供电=1.32V;显存供电=2.01V(高了0.2V)
Q515的D=11.68V;S=5.02V
U2(EH114)的中间脚=3.33V
开机后跑到2b停约3秒,一长二短报警,然后一路跑到FF,黑屏。
查手册说是“屏幕存储器正在进行或者失灵,查主板或显卡中的显存接口电路及显存芯片”。
在此请教板主和同仁,是不是这卡的BIOS的问题?
先谢过了。

故障:GPU空焊。。

网友:
显卡核心空了。

网友:
谢谢新诚达板主的指点,你说的"空了"是不是指核心虚焊了?

网友:
先刷 BIOS 在   加热核心  祝你好运....

网友:
和BIOS无关。。。还有一点要注意查一下DC-DC中的3 .3v

网友:
因为活多,这块卡放了好多天,但一直想着它,特别是板主"核心空了"的提示.今天有空,拿出来重新琢磨.
开机还是老故障,大着胆在压核心的同时触复位,居然"嘀----"亮了!心里一阵高兴......
接下来拆了散热器,在GPU下注入一些自制的助焊剂,用850在350刻度处均匀加热约2分钟,让它自然冷却,装上散热器,插上主板试跑:一路顺风,7300GT又恢复了生命!
掛上硬盘跑系统,也是一切正常.
在此特别感谢板主的指点,感谢基地对我的两年多的培养!

网友:
新诚达 -4 不遵守版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直接加热GPU
然后试机
加热二次无效后给量刑成死刑

网友:
最好重新植球LE的卡是64位的,重做基本上都能用得住。除非人为损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