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自动白屏

楼主(2009-06-26):
T22
笔记本
,白屏闪烁的跳,就是一会正常一会白屏或花屏,不知道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
笔记本

网友:
有没有高手在

网友:
高压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先看外接显示正不正常?如不正常,直接做显卡,如正常,则需要先拿屏测试一下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好的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和屏后面的电路都有可能

网友:
屏是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线没有换还不知道好不好,但不知道这个跟高压板有没有关系,我摸了一下高压板好象有点热,但手还能承受

网友:
跟高压板没有关系的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