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桥还是显卡?

楼主(2009-06-26):
此板开机报一长两短电流正常 不亮
加热北桥风险大了点
会不会是独立显卡的事?
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外接能不能显呢?建议先做显卡

网友:
像是D630板子,这个显卡很容易虚汗

网友:
外接无显示

网友:
加热北桥风险大了点?
你什么设备?北桥和显卡风险是一样的

网友:
明明是DELL的

网友:
...做显卡啊....哪坏修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好了 手工加热的 BGA用不熟 呵呵
上个图

网友:
大家顺便看看这BGA 怎么样
有图

前面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N卡多数情况下都要虚汗

网友:
显卡故障,做显卡吧

网友:
一长两短应该是内存问题吧,但这主板显卡出的问题很多,可以先加热显存试试,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一长二短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做显卡试试,不行再做桥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是显卡,建议重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