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24V变压器70W的到哪去买?

楼主(2009-06-26):
220V转24V变压器70W的到哪去买?用在白光942上面的,110V给改变压器。改过的兄弟说说!

网友:
真买942了,花了几文钱,新加坡产的?这变压器最好是从绕

网友:
没啊!先买变压器啊!他说380包邮,应该还可以再降点啊!

网友:
从绕那可怎么绕,绕多少圈。万一变出来不是24V麻烦了。。。。。。。。等买了发图给大家看看,谈一下使用感受最近比较忙了,看看有没有其他货源!

网友:
记得注意一下手柄,是用FM2025的还是912的,912还分长柄和短柄的。现在最少要350

网友:
912的手柄,他没有变压器卖,郁闷,还要自己去买我在想事买220转110的还是直接焊在里面的那种24V的!

网友:
不建议你换变压器,可以找个二手的220转100的日本货

网友:
你好,临沂小徐,我是淄博的朋友,我有一个100W的机床变压器!有12V、24V、36V几个变压等级,你要吗?可以用在上面吧

网友:
我有一个,原来改变压器用,后来用220V转110电源,还是用原装110V变压器心里舒服

网友:
找个UPS拆个变压器,UPS应该好换。

网友:
220 串个10A的二极管就成110了啊 不过电流不变

网友:
曾帮论坛里的阿林兄弟做过十多个变压器,装在里面感觉还是好些。用外置220转110有点不好看。

网友:
其实可以拆了110V那组重绕,以前修日本的功放经常这样搞。

网友:
怎么个绕法啊!不过我还是感觉用外接的变压器比较安全!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1d17e0e80a5de4.htm看起来不错啊!带开关的,就是接口是两个的!

网友:
最好还是换变压器,不要用外接的

网友:
你量一下那个原装变压器的尺寸,去电子市场找个相同尺寸的就行了,不过质量一般.
你如果要外接220转110的牛,要注意接地.
最好的方法是重绕,不过技术要好,这个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最接近原装.

网友A:
那样不是短路吗?变压器是要接交流的。直流会烧掉的。

网友:
服你了,把正弦削了半个周波就成110V了?变压器是用电磁感应原理,没交变磁场,哪来感生电压。这么接实质就成了一个大电感,温度迅速上升,直到烧毁。

网友:
找个合适的铁芯从新绕制用就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