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台AOC 712 S i 液晶,求MCU。

楼主(2009-06-26):
接一台AOC 712 S i 液晶,不开机了。查了电路,电源部分没问题,有各处电压,也无短路。按开机键无反应,现怀疑是程序坏了,求各位大侠谁手上有这程序的共享一下啊。
不开机

网友:
链个图片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0376-1-1.html

网友:
给你个试试:
AOC-712Si(屏驱一体).rar

网友:
先感谢飘香大侠~~明天试下~~

网友:
怎么刷进去,用什么软件

网友:
刷过了,还是不行。开关键有3.5V电压,但怎么按也不亮(电源指示灯也不亮)。这前随便刷过别的程序,会不会是和这有关?希望有遇到过的大侠支个招啊~~
主控芯片是NT68621MEFG-64的。

网友:
答楼上的~用液晶编程器就可以刷进去啊~

网友:
封贴了~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