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亮 8 9秒后黑屏

楼主(2009-06-26):
一联想LXW—WL19AH显示器亮  8  9秒后黑屏,关闭显示器又可以亮  8  9秒。。这种情况应该不是灯管问题吧,可在高压部分没有找到什么问题,这个高压板是TL494C和两个3055组事供电的,不知道哪个大哥见到过这种情况,是哪里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点屏试一下。

网友:
高压板与灯管都可以造成这样的故障,灯管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先测一下灯管吧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上什么东西性能不良  换换看  不行就改个高压板

网友:
先说清楚是黑屏还是暗屏啊

网友:
先外接4根灯管试一试.这机子大部分是灯管问题

网友:
解压芯片为TSNM16AL-LF-1  存储芯片25L1005HC   旁边还有一个24C16WP    屏的型号有两种:1:PV190WLCMC04H  2:M190A1-P02
如果电源电路和高压板没问题,最大的怀疑是灯管,最好是用外接灯管来试.

网友:
把按键排线拔了试试。。。

网友:
我有个七喜的,也是这种情况, 换了4个5707后正常用了一上午,下午又这样了,

今天用又好了,  估计过会还不行

网友:
我修好了,就是灯管问题,换了一灯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