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电脑

楼主(2009-06-26):
在BIOS中能检测到硬盘,但40G硬盘只显示2823MB,做不上系统,用MHDD检测不到

网友:
先拆下检测硬盘是否坏,
如果硬盘没问题 .   一般都是南桥坏,更换就好

网友:
谢谢了,硬盘没问题

网友:
还有硬盘的数据线换一根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MHDD检测不到,如果接线OK的话,硬盘还是没问题吗?

网友:
跪求高手 硬盘没问题 把另一台一样的机子硬盘换在上面,20G的在BIOS中显示2823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