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无显示,风扇一直转,有时又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

楼主(2009-06-26):
不显示时,把CPU拆下来重新装下又可以了。试了一天,等机器冷了在开又不行了,CPU拆下来重新装也不行,后来用手压CPU散热片又可以开起来,没显示时CPU供电才0.8V,有显示时CPU供电有1.2V。CPU是:AMD Turion 64 X2   TMDTL60HAX5DM    会不会是CPU坏呢?

网友:
应该是CPU槽虚焊啦!

网友:
加焊CPU电源IC ,供电场管

网友:
听说这个CPU很容易坏,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可是要压CPU散热器能点亮次数更多,CPU坏也会这样吗,感觉好像是哪里虚焊了,还有这个CPU哪里卖更便宜啊,大家帮我推荐下,谢谢

网友:
你可插上测试CPU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的阻值!可以想量测一下CPU_RST#!

网友:
你们的CPU是哪里买的啊,不放心在淘宝网上买,怕买到不稳定的CPU,你们是哪里买的啊,推荐下,谢谢

网友:
...把电源芯片焊下...

网友:
HP6515b用AMD的CPU的很容易CPU座或者北桥脱焊

网友:
很明显要加焊CPU座!算得上是HP的AMDCPU通病

网友:
估计是CPU座虚焊了。加焊吧。

网友:
今天上班一开机就好,也没有压PCU座,感觉好像是CPU不稳定,

网友:
听很多人说这个CPU很容易坏,准备去买一个,

网友:
我修了好多台6515b都是北桥虚焊,因为和cpu散热片在同一个下面,所以压着起作用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 就是CPU 坏了  我碰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你说的很明显是虚焊问题

网友:
BGA容易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