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帮忙

楼主(2009-06-26):
有一块7900GTX,2D时无问题,一进游戏(3D)就死机或破屏。降到580/700也不行,各位,显卡显存是不是彻底挂了

网友:
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4 A35
   A37 A43 A46 A52 A57 A60 A61 A62 B02 B05 B06 B07 B09 B17 B18 B19
   B20 B22 B24 B25 B26 B27 B31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1 D02 D05 D06 D07 D09 D12 D15 D17 D20
   D21 D23 D25 D29 D30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56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网友:
以上是检测结果,

网友:
请版主指点

网友:
这款卡和普通的7系列卡定位有所不同。。
按G71方案来修。
显存型号?

网友:
你把显卡的硬件加速降低点试一下

网友:
显存是三星1.1NS

网友:
我已经把卡发到基地了

网友:
基地  的维修人员也得麻烦了
显存换吧  是不是花点?

网友:
卡已到了基地,哈哈,复活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