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负载正常 上CPU没电压

楼主(2009-06-26):
一块845的主板.本来是CPU供电的一高端管子短路. 两相供电子.我把俩个高端管换了.  上CPU试.高端管G  , S 脚没电压出来...然后我上假负载测.CPU全正常..为什么啊.  你换的管子不对.还是哪里坏了啊.

网友:
量测VCC_CORE 是否出来!

网友(2009-09-07):
上管短路损坏,多数会让电源管理IC一起坏

网友:
换掉电源IC和场管.如果不行,再查一下VCCVID电压是否为1.2V

网友:
VID或CPU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