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打火

楼主(2009-06-26):
今天新收了一台显示器PHILIPS 107S6

高压包打火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是不是只能是更换高压包了

更换的话,是不是高压包也有自己的型号呀,高压包型号在什么位置呀

更换高压包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呀

因为我是新手没有更换过!

网友:
注意放电
不然会被电到的

网友:
高压包不一定坏了,用膏药补上漏洞便是

网友:
看一下高压包打火的位置,要是高压帽打火就可更换,注意涂灭弧剂,要是高压线打火,用热缩管套上加热就可以,要是高压包体打火就比较难办,一般就只能更换。高压包的型号一般在包体上有标明

网友:
先拆下机的后盖,开机观察打火部位。拆高压嘴时,一定要先放电,可用万用表或导线或螺丝刀。

网友:
总之,小心了,这是高危工作,如果是初学,建议不要自己弄。直接换高压包先。才35块钱而已,不要为了小钱,放弃生命了。

网友(2009-08-08):
用酒精洗一下,再用牙膏补好,再试一试

网友:
我也不知道放电呀,有哪位仁兄详细介绍一下,高压包是高危活呀

网友:
用一根焊锡接主显示屏地线再在螺丝刀上绕几圈.然后插进高压帽里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