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FZ15不上电

楼主(2009-06-26):
SONY-FZ15机器不上电,19V加到PQ25,PQ25导通,PQ26不通 G控制电压是19V,MAX1909已经换过,请各位老师指教
主板型号是MS90

网友:
是不是充电电路的问题,G级再跑下电路吧,前两天HP的本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会2楼的兄弟,PQ26的G我跑不到电路了,走线全部在电路板里面
另外个人分析:是不是DC/DC电路有轻微短路或者别的电路导致短路引起保护电路保护呢?但是检查测量后级也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还是请各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机器的师傅指导下!
我是参考这个SONY的图纸,但是图纸不一样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
是BIOS导致的,把电池拆下来放电就可以了!
但是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把电池放电就好了呢?
请高手指教

网友:
SONY的本子不上电,,BIOS必需先放电,,别的机器一般没关

网友:
sony保护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