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管理芯片供电正常.更换好的之后还是没有输出?没有思路

楼主(2009-06-26):
碰到过好几块板都是没有CPU供电,更换了好的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不行,没有供电输出,我杳看了网上的PDF资料但是看来看去也没有思路!从论坛上面看过一些说查FB,COMP,SS,DVD这些脚,但连这些英文都不知道怎么去修呢?对于CPU供电问题真的很复杂!有没有哪位网友能不能讲一下对于那些CPU供电芯片是好的但没有输出的故障思路,或者给一些其它修复成功的贴子看一下,希望站内网友给予帮助,还有版主管理员.本人在此谢谢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要正常输出要满足  供电 VTTPG VID线电压  三个条件都要正常才会有输出
查PDF的话,VTTPG一般用EN表示,EN脚要在1.2V以上。
VID线不能有开路,不然输出的电压会不正常,提供上拉的排阻和电阻也不能坏,不然一样无输出。
还有反馈线路出问题的话也有可能导致不输出。反馈线路就是你说的FB和其他几个引脚组成。

VTTPG在INTEL平台一般由CPUVTT1.2V转换而来,所以要VTT1.2V正常后才主电源IC才会工作。
而在AMD平台一般是在内存供电正常后主电源IC才会工作。

网友:
所有的电压多正常,要怎么修呢?有没有好的思路呢?

网友:
给你说点能看的懂的吧我也是新手学习中 .CPU无供电 确定你的CPU是好的 CPU座是好的 然后查Q1 Q2供电管是否正常 再查电源IC周围的小元器件  加上一点 注意看有没有断线啊 我能帮的就这些了 高手不要笑我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要正常输出要满足  供电 VTTPG VID线电压  三个条件都要正常才会有输出
查PDF的话,VTTPG一般用EN表示,EN脚要在1.2V以上。
VID线不能有开路,不然输出的电压会不正常,提供上拉的排阻和电阻也不能坏, ...
引用 网友A:

同意!!!!!!!!!!!!!!!!!!!!!

网友:
看看除了CPU那里以外   别的地方有没有供电不正常   有的时候其他的地方供电不正常也会造成CPU无供电

网友:
先查一下全板除CPU电压以外的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别的电压不正常,CPU供电模块是不会工作的,别的地方都正常后就要仔细检查CPU供电IC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
具体工作条件见二楼所说~~~

网友:
先查一下全板除CPU电压以外的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别的电压不正常,CPU供电模块是不会工作的,别的地方都正常后就要仔细检查CPU供电IC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
具体工作条件见二楼所说~~~
引用 网友B:

严重同意!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满足与否往往会做成误判,我修过一块华硕的板,就是量得CPU没供电,立刻把ADP3166换掉还是不行,看了一下PDF,原理是ADP3166的PG信号没有!把那个经常坏的AS016换后就好了,楼主都是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AS016换后就好了?这个是什么呢?很小的那种三极管!

网友(2009-09-17):
二楼讲的太经典了,感觉又提高了很多!

网友(2009-12-29):
二楼说了原理 但总没有人 全面的说下  这里听点 那里听点

诶 道听途说,。。

网友:
具体的故障还是要靠自己摸索,原理要掌握好

网友:
不知道LZ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前两天本人修了四块一模一样的ONDA  N61就是CPU无供电,换电源IC无果,最终加焊了桥好了,不知道LZ是不是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