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90A开机不亮

楼主(2009-06-26):
联想昭阳E390A开机不亮,检查发现开机后CPU没上电,5V_PWR(5v),3D3V_PWR(3.3V)正常,5V_S5(5V),3D3V_S5(3.3V),1D8V_S3(1.8V)也正常,5V_S0(2.1V),3D3V_S0(1.6V),1D_8V(0.64V)均不正常,但后极都没短路,阻值都是正常的。发现这3个电压的MOS管的控制信号是同一路,现在正在检查中。刮号中的电压都是实测电压,有没有那位修过同样的问题,点拨一下,谢谢!
这部分的图如下:

网友:
好了,问题找到了,是C272漏电,用万用表量才650,成了电阻了^_^,换了就亮了。

网友:
有電路圖看著修本子就是要方便很多,最頭痛是沒有圖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