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笔记本扬声器无声

楼主(2009-06-26):
HP541笔记本扬声器无声,插耳机有声,系统还原过,驱动重装过,故障依旧。是硬件上的问题吧

网友:
考虑一下功放及周边元器件!

网友:
量下喇叭,正常的话换个功放试试

网友:
你这个问题查查耳机和喇叭的切换电路,估计是默认耳机一直插入。最好看看电路图耳机和喇叭是如何切换的

网友:
如果外接耳机有声音,可以肯定的是声卡芯片是好的,因为功放芯片是模拟电路,只需要考虑一下它的供电,如果有了供电,最好查查连接声卡和功放再到扬声器之间那些耦合电容,应该可以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