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主板遇是电源

楼主(2009-06-26):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好怪的问题我帮个客户装台新机主板是用七彩虹,电源是用台达的当我装好机主板一通电板子就烧了南桥。我起初还以为是我拿的新板是坏的,后来走去换了一块新的一通电又烧桥,我又再换了一块板。这次我怀疑是电源是坏的好来去换了另一个台达电源上去还是一样烧桥。后来我将这个台达电源装在另一台机上用就没有问题(这台机不是七彩虹板)。我就不知为什么台达电源一装在七彩虹的板上就会烧桥??????????这次装一台机烧了3块。亏了 ~~~~~~~~~但是最亏还是厂家

网友:
我还没遇见过,

网友:
如果是你的机箱烧的呢?

网友:
楼上的可以呀,思路广,有点意思,有这可能,但有维修条件时最好先检查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标准。我也曾经碰到这事,昨天用电脑一切正常,偷乐省下一个好电源了,第二天坏了,自己判断是南桥坏了,不放心发出去检查确实是南桥挂了,惨,我是服务器主板为了一个看上去不错的电源损了一块好板。

网友:
补充上面的,这电源之前老是没几天就烧板子,不管是什么板,一直以为是客户家的感应电引起的,最后才换下的的!

网友:
但是我换的在其它板子上就没事。为独就是一装在七彩虹的板子上就烧桥。就是不明白。我也问过一些同行他们也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后来试是没有装在机箱里面的。还是一样的烧。就是怪~~~~~~~~~

网友:
七彩虹的板子有这么烂吗

网友:
难道那电源厂家之前跟七彩虹有过节,所有在电源里面装了个特殊的芯片可以检测到七彩虹的主板,只要是这种主板直接把3.3 5 12 全部切换成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