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的一点经验

楼主(2009-06-27):
国产如长城这些好一点的电源,低压电容在工作两年后,有些还是会鼓起来,换了就好了,但高压端电容,有一个鼓起来,不能单换电容,是均压电阻有一个坏了,为100K,必须换掉,看功率是够的,但是也会坏,是元件质量问题。修电源,必须先查保险管,再检查四个整流管,如果整流管有击穿短路,必然带来高压电容暴,开关大功率损坏,四个整流管最好换成5406。

网友:
长城电源的通病:2均压电阻,1个阻值正常,1个开路。2个大滤波电容,一个鼓包,1个正常。
个人分析原因:2均压电阻是用的很普通的碳膜电阻,在板上是直立的,并且紧靠滤波电容。电阻质量差,发热量大,长期使用,导致一电阻阻值增大。分在2个电容上的电压值不均等,所以一个电容会鼓包。
建议用金属膜电阻代换,阻值可选200KΩ以上。
我手上有些铁壳的电阻,是很老的那种(现在的电路板上很少见这种电阻,我也不清楚它具体叫什么电阻。),用这种电阻代换,效果很好。

网友:
长城电源大多数只是辅助电源坏,一坏就牵连一大片元件。
个人认为原因:还是元件质量差,电阻选用的大多数是碳膜电阻,耐用性不如金属膜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