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大风车电源经常重启

楼主(2009-06-27):
世纪之星大风车.标版.型号No:ATX325-12电源经常重启,换了+5VSB的电容没有效果,而且3.3伏有时会变3.0伏,该电源,3.3伏直接整流,不是从5 伏稳压的,换了TL431也故障依旧,怀疑TL494外围电阻有问题,刚拆测量了几个,意外发现TL494,第3脚0.01UF一端虚焊,可能是电路板孔太大的原因,补焊,接假负载,长时间工作,3.3伏正常,不会变低。

网友:
3.3v变3.0v的时候,其他电压也应该一起改变。494的3脚是pwm反馈输入端,故障的话肯定会影响整个电源的输出。

网友:
3.3v变3.0v是偶尔的,不是一直都是,刚开始还以为是万用表的表笔有问题,该故障是用了一段时间电脑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