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MODEM,路由的电容也会鼓

楼主(2009-06-27):
一个神洲数码6010RA, 使用了3年后,一天总要断几次线,检查电源正常,怀疑是过热引起,拆开,发现有两个470UF/16伏的电容鼓起来,换上日本化工470/16伏的电容,故障排除,一个路由经常断线,拆开发现几个100UF/16伏也鼓了,这些网络设备工作温度高,一旦电容质量不佳,鼓起,容量大减,就会导致经常断线!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换新的路由和终端............不过你的经验也让人受益.........

网友:
这些网络设备的散热不太好,一般又是24小时开机,所以需要放在通风的地方。防止出现电容鼓包现象。

网友:
我有个 无线AP也是经常断线···也是16V470UF 鼓了 ·
换了·好了····

网友(2009-08-06):
很多路由器电源不是很好电压输出高,用25v的电容,

网友:
一个神洲数码6010RA, 使用了3年后,一天总要断几次线,检查电源正常,怀疑是过热引起,拆开,发现有两个470UF/16伏的电容鼓起来,换上日本化工470/16伏的电容,故障排除,一个路由经常断线,拆开发现几个100UF/16伏也 ...
引用 网友A:

呵呵 前几天给人路由换过电容,换了电容以后无法复原路由外观了,仔细检查 原来换上去的电容比原来的要高3,4MM,讲好的20元维修费打了5折,想想还是自己不认真的缘故

网友:
一台交换机,电源电容暴了,也是换了,可是时间长了仍然有问题,掉包严重,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平时都注意大件了    很少注意这些小产品
唉   。    还是自己不够细心    。

网友(2009-10-20):
自已用的话,,可以增加耐压值,适当加点容量,...补齐PCB上的空着的电容位. ,

网友:
换耐压值高点的高品质电容

网友:
自己的2台日立无线猫也出现这样的情况,自动换了红宝石电容后问题消失,电容质量的问题的确不容忽视啊

网友(2009-11-28):
电解电容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睇下边个品牌是固态电容!+2安使铜(金)

网友:
坏了就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