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维修内存比较实际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6-27):
在基地论坛内有一段时间了,学习了不少知识,知道修内存的一些基础知识,也安装了RST检测软件,昨天真正动手开始维修坏内存,可是我用一根DDR256的好内存,去带一根坏的DDR256的时候,主板内存检测通不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请教高手解答!(坏内存主板诊断卡显示为R7,内存检测通不过,用好的带坏的也是显示R7,主板内存检测同样通不过)
主板诊断卡

网友:
这个东西要配合诊断卡的,,,单一个软件不行的

网友:
用865双通道吧,845的我也发现带不起来

网友:
用的啥主板,什么芯片组呢。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带不过很正常,有时候是和板子不兼容,带不过的时候可以用内存测试卡测试

网友(2009-08-18):
用865的主板就能通过

网友:
你将一个坏条上拆下两个颗粒,用主板+母条去带动,哪个主板能引导DOS,哪 个主板就是修内存全能。
DDR1代的865GV和DDR2代的915,就是这么得来的。

网友:
贝贝太佩服你了!

网友:
现在才知道测二代用915的板好点,谢谢分享

网友:
用杂牌的865GV的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