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 口不识别

楼主(2009-06-27):
一个ms-7102主板,联想机器上的,南桥是vt8237能认并口硬盘,不认串口,bios设置正确,bios刷过,串口对地阻值424欧,任何一个串口都不 能正常使用
不识别

网友:
把硬盘跳成SATA I代试试可不可以识别,如果还是不行就是SATA芯片问题了

网友:
跳了,不行,那个板子的SATA是直接受南桥控制的,我真的不想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SATA接口一共7个引脚,1,4,7脚接地,2,3,5,6脚对地阻值无穷大,如果所有接口都不是这样,那么南桥坏.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今天早上遇见过。问题已解决。你先将主板先放电恢复出厂设置后再在bios里开启SATA就可以。

网友:
是的!这也是个办法

网友:
顶 这个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bios总是开启的,放过电,SATA的信号是通过电容耦合的,也就是说中间串联了一颗电容,要跨过电容测量,但是正常,我修的是没有头绪了,这几天修的东西都是疑难杂症

网友(2009-11-08):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有人能帮下忙吗?

网友:
SATA不能像PATA那样打对地阻值,SATA的数据线是通过电容耦合的,打对地阻值是无穷大的

网友:
看看有串口芯片吗 没的话就南桥了

网友:
一般多是南桥坏了

网友:
该考虑南桥了

网友:
电容耦合,换

网友:
你这个 90%是BIOS 没设置好
你可能勿认为设置好了
多多实验 这样设置不行 换换 其他设置

网友:
耦合电容换过没有,给南桥加焊试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上次我这里有个客户拿板子来也是找不到串口硬盘。结果查出是南桥,加焊之后就好了。不过那好象是桥本身的问题,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