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120开机不跑码,急!!!!

楼主(2009-06-27):
开机待机在0.07.加电电流跑到0.78.在也上不去。插上主板诊断卡不跑码,是什么原因呀,请高手指点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要保证质量噢。不行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有复位没?

网友:
试换BIOS看 以下

网友:
NX6120的通病就是南桥虚焊,先按南桥上电试试,能亮就加热南桥吧

网友:
这款机器先搞了南桥再说吧

网友:
南桥爱虚焊 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