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高压板最常见故障

楼主(2009-06-27):
1、瞬间亮后马上黑屏 该问题主要为高压板反馈电路起作用导致,如:高压过高导致保护、反馈电路出现问题导致无反馈电压、反馈电流过大、灯管PIN松脱、IC输出过高等等都会导 致该问题,原则上只要IC有输出、自激振荡正常,其它的任何零件不良均会导致该问题,该现象是液晶显示器升压板不良的最常见之现象。维修时最主要的方法 是:

  (1)短接法----一般情况下,脉宽调制IC中有一脚是控制或强制输出的,对地短路该 脚则其将不受反馈电路的影响,强制输出脉冲波,此时升压板一般均能点亮,并进行电路测试,但要注意:因此时具体故障点位还未找到,因此短路过久可能会导致 一些异常不到的现象,如:高压线路接触不良时,强制输出可能会导致线路打火而烧板!!!

  (2)、对比测试法:因液晶显示器灯管采用均为2个以上,多数厂家在设计时左右灯管均采用双路输出,即两个灯管对应相同的两个电路,此时,两个电路就可以采用对比测试法,以判定故障点位!当然,有的机子用一路控制两个灯管时,此法就无效!

  另一方面,在不明情况下,最好不要乱短路IC各脚,否则可能会出现异想不到的后果!

  2、通电灯亮但无显示     此问题主要为升压板线路不产生高压导致,如:12V未加入或电压不正常、控制电压未加入、接地不正常、IC无振荡/无输出、自激振荡电路产生不良等均会出现该现象!

  3、三无

  若因升压板导致该问题,则多数均为升压板短路导致,一般很容易测到,如:12V对地、自 激管击穿、IC击穿等均会导致,另外:电源部份或升压板线路同做一块板(即连在一起)的机子,则电源无输出或不正常等亦会产生,维修时可以先切断升压部份 供电,确认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4、亮度偏暗

  升压板上的亮度控制线路不正常、12V偏低、IC输出偏低、高压电路不正常等均会导致该问题,部份可能伴随着加热几十秒后保护,产生无显示!

  5、电源指示灯闪

  该问题同三无现象差不多,多数为管子击穿导致!

  6、干扰

  主要有水波纹干扰、画面抖动/跳动、星点闪烁(该现象少数,多数均为液晶屏问题)等,主要是高压线路的问题。

网友:
个人很少去修高压板,除非只是连连保险,或吹个电容什么的。总觉得不值得去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通用高压条是没什么修的价值,但是现在的显示器基本上都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在没有原装板换的情况下还是修起来容易些,省时省力!

网友(2009-08-03):
管子坏 变压器坏  其实我是在灌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一下,就是这般说的,怎么方便怎么修了。

网友:
如果一体板坏了,直接改板上通用的高压条会不会不稳定呢?碰到一个师傅说过通用的高压板不是满稳定,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