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69g-s3h主板跑c1

楼主(2009-06-27):
我修到一块主板是技嘉ga-ma69g-s3h主板开机跑c1一般是内存的问题我就把内存的供电管换了还是跑c1请教请教谁修到过这样的主板除了内存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啊谁知道啊?

网友:
没有测量数据----你测量内存的电压、时钟、AD都正常?

网友:
看下内存到北桥或CPU间的数据线都正常啵,打下AD值,时钟``

网友:
CPU座子虚焊也会有这情况

网友:
哥们,你把内存槽子好好刷刷。 在动手修。

网友:
先量电压看电压正不正常再说~~~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而且是AMD的单桥主板,那恭喜你!桥很大可能是虚焊!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