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2009-06-27):
手头有块845D的主板 主板集成的声卡没有声音 按个独立的声卡和网卡有冲突 要不就是找不到网卡 PCI插槽有问题 求高手告诉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
网卡是独立的

网友:
主板声卡芯片如果是alc的干脆摘了换个不就得。反正alc多的是。

网友:
主板音频跳线帽连接了吗?

网友:
板载网卡芯片先取下,然后在BIOS里设置下,禁掉板载网卡

网友:
禁用网卡 声卡,换上独立的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