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液晶显示器维修12例

楼主(2009-06-27):
1,不能开机。修复:首先检查各供电点电压,5V,3.3V等均正常。检测MCU发现数值FE,更换MCU并烧录源程序后通电可以开机,但是无背光。检查驱动板去高压板插座,发现BL控制信号电路缺件(其他维修人员焊掉),将5V控制电压直接接到高压板BL接口出现背光但是不能受控,通电既有背光,于是从驱动板其它电路找到一个开机有关机无的3V电压接到BL端使高压板背光受控。 2.EMC15寸开机白屏故障修理EMC15寸前银后灰外壳带音箱故障:开机白屏修复过程:驱动板各供电点电压正常,LCD屏DC保险端无电压,保险丝完好。检查驱动板3.3V电压输出端发现一个外观类似三极管的FL1,根据电路推断为保险电感,测量1,3脚开路。在电路上用保险丝将1.3脚短接后3.3V电压恢复,故障排1.TCL15寸不能开机故障修理TCL15寸银色外壳,唯冠OEM。除。 3.优派VG710S按键失灵故障修理优派VG710S。故障:通电自动开机,图像中间有“模拟型号”提示菜单不能消除,按键板所有按键均失灵。修复:怀疑按键板按键短路造成,将按键板连线和驱动板断开,开机后提示菜单消失,证明是按键板故障,更换检查DOEN键后故障排除,按键板恢复正常。此机为AOC OEM生产,此故障较为常见 4. LG 1510S未来窗,屏型号LM150X06(20P) 故障:开机一段时间后图像上下闪烁,直至白屏。修复: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故障依旧,怀疑屏显IC FPD87326热性能不良所致,更换后故障修复 5.IBM T20笔记本无背光故障修理型号:IBM T20笔记本故障:无背光有图像思路:故障点初步怀疑为高压板,屏线,灯管。用灯管测试板检查灯管无问题,测量屏线BL电压为3V正常,更换高压板后既然无背光。经过仔细检查屏线接口,发现BL电压时有时无,ADJ电压0V。怀疑屏线损坏,拆开笔记本键盘,检查屏线插座接口的BL,ADJ电压正常,已经可以肯定笔记本主板无问题只是屏线断线造成的无背光故障。修复:用免去漆焊线直接飞线到屏线的高压板插座,通电侧电压恢复正常。接好高压板灯管后背光OK 6.AOC15自动关机故障修理型号:AOC15寸LM-500 故障:开机半小时左右自动关机修复:怀疑MCU热性能不良,更换MCU M6759后拷机OK 7. IBM笔记本14寸屏花屏故障修理IBM笔记本14寸屏花屏屏的型号:LTN141X8-L00,上插20针,D6L标准接口修复:屏显IC,LXD93820易坏,更换后OK 8.方正Q7C3无电源故障修理型号:方正Q7C3 故障:不能开机,指示灯不亮。电源板无电压输出。修复:此机高压板和电源板集成,电源方案为1200AP40,检查电源管以及周围电路,无问题,怀疑1200AP40坏,更换后OUT电压恢复。   9. 联想LXM-L17CH不能开机故障修理机型:联想LXM-L17CH(深圳晶冠OEM),电源高压板:AD-1700,屏:国产AU/M170E5-L01 故障现象:一插上交流电源线指示灯为暗绿色,且闪动,但不能开机检测及思路:电源12V正常,5V仅2.7V,说明5V不正常,并且发现电源板的12V和5V的共6个电容(均为25V470U)严重鼓起,容量减退,驱动板的3个滤波电容(16V220U)容量也减退,判定为电源滤波不正常修复:更换以上9个电容,开机正常,烤机5小时一切正常,OK! 10.三星173S(LTM170EU)花屏故障修理三星173S,LTM170EU。故障:开机华屏无图像检查流程:LVDS接口VCC电压5V正常,换2023L通用板试验故障依旧。检查屏显基板DC转换电路各电压如下,5420CR 14脚贴片PWM IC。各脚电压1,5.76v 2,5.76v 3,5.76v 4,11.5 5,5.76v 6,5.76v 7,5.76v 8,5v 9,4.65v 10,4.65v 11,0v 12,4.6v 13,4.6v 14,4.6v. 1790PWM 8脚 IC各脚电压 1,1.7v 2,1.2v 3,4.9v 4,0v 5,4.8v 6,4.95v 7,4.95v 8,4.9v VOFF测试点电压:-7V. VON测试点电压:26V。证明DC-DC供电电路工作正常,确定屏显主IC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11.奇美M170E1白屏故障修理奇美M170E1,白屏思路: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白屏,确定屏坏。液晶屏屏显基板5V供电正常,检查其升压电路有一个10脚升压板,PWM方案为9743A。正常升压板各脚电压为:1,2,3脚VCC 5V. 4,5脚GND . 6脚10V. 7脚23V. 8,9脚GND. 10脚-7V. 经过检测电压,此机的OUT端电压均为0V。确定是9743A坏。 12. 三星710NZ12故障修理三星710NZ12,屏的型号:M170EG01 故障:开机几分钟后黑屏,有图像,指示灯绿灯。思路:有图像无背光为高压板或是灯管问题修复:更换4灯高压板后发现故障不变,检查后确认上部灯管(兰线)热性能不良,处理办法为换灯管或是改4灯高压板为2灯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