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3627开机电路问题

楼主(2009-06-27):
一块杂牌845G主板 不加电 经查无严重短路  强制加电 能开机  显示器能显示  开机电路问题  主板用W83627G-AW  查资料68脚按开关有电压跳变  67脚3.3V按开关有低电压跳变  73脚3.3V  按开关不跳变 72脚无电压 也没反应  ATX电源14脚测没发现有和IO相连的  72脚难道会和绿线断路吗  这样是不是能确定 83627坏了啊
  先谢谢了

网友:
多是IO坏了,换IO试试

网友:
67脚有跳变而73脚无跳变,应该怀疑是南桥开机电路不良吧

网友:
IO和绿线之间也有可能不直接相连的
建议LZ跑跑72脚到绿线之间的线路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我再查查试试 我也有点怀疑 72脚到绿线之间的电路  IO坏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了  问题解决  就是ATX插头绿线底下断线了  从IO跑线路到ATX边 终于查到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0-01-29):
我修的主板和你的差不多!学习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