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TI 9250 花屏 用什么软件测??

楼主(2009-06-27):
ATI 9250 用什么软件测呢。。我用A卡测试软件的。。R3memid ,r5memid r5memid1,r6x
memid 都试了。。不行。。。。。。。GPU为   215c78AVA12PH
                                                                    KL409
                                                                    0426ss
                                                                    TAIWAN

网友:
因为RV280没有专业的相对应软件测试
R6就可以测。

网友:
  随便问一下,,使用R5的话,,里面有好多的选项,。选择那一个呢。。。。每次用到R5就头痛了。不知道怎么用,出来了也不错其他那样显示。。例如R3显示。MDBO:1 2 3  ,这样的结果就比较容易判断,,像R5就很难判断了。。。。

网友:
R5 要选择读出ID的错误

PS: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看MDB0的  应该找ERROR ID 0VB0**相对应的数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