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不开机,待机电流0.03.

楼主(2009-06-27):
IBM T22不开机,待机电流0.03,按下开机键,待机电流有时蹦下0.06、有时蹦下0.09、或者0.12.拆机测电流,5V、3.3V都有。问问该怎么修?

网友:
换adp3421和3410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电路吧, 应该是这部分的问题

网友:
换adp3421和3410

支持下4楼的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有问题。先补焊不行换了。

网友:
换adp3421和3410
试下。。。要确定换上的件是好的,换完了不行再找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