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5A 充电电流巨大

楼主(2009-06-27):
华硕M5A充电电流达到4A以上,不开机状态下就达到这么大了,单独用外接电源可以使用没有问题,单独用电池也可以使用,但电池容量一直显示是0%,两个都插会拉底电源,开机也是可以的,但我担心会把电池烧坏,没敢长时间的试,电池是新的,不用怀疑。
   大家认为是什么问题?

网友:
放电管穿了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版主,在用外接电源使用的时候测充电针脚(也就是对应电池的那个11.1v的那个脚)没有电压,如果正常的话这个针脚电压应该是多大的?
放电管是什么样子的?八角场效应管还是其他元件?不好意思,还是新手

网友:
用外接一般电池接口没电压。你这种就是可能有电压了。

网友:
有严重短路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手头还有个华硕M5N的板子,电路基本跟M5A一样,只是北桥不一样
测那充电阵脚电压为12.5伏(不插电池情况下),插外接电源就有这电压了也不用开机
对应着两块板子查到充电电感旁的一个八角场效应管,两块板子输入脚都为19.5v,输出脚好的那块为12.5伏,坏的那块输出脚无电压,下午来换那个场效应管来看看,再告诉大家

网友:
檢查一下充電附近的MOS
還有帶BAT訊號的電容
阻抗過小充電就會有大電流產生喔

网友:
换了那个场效应管还是不行,控制极18.5v,输入极19.5v,输出极无电压,难道是低电压控制导通?跟M5N充电电路刚好相反?再来查查周围元件看看
先来在照片看看

网友:
采样电阻,充电电感都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电流反馈部份,充电电流检查部分有问题

网友:
检查充放电电路,有可能是放电那个管子坏掉了。

网友:
没有了思绪
下面的8725应该是充放电芯片,可能是这个芯片损坏了?

网友:
由于手头无相关电路图,只有点位图

网友:
问一下紧挨着充电脚的那个针脚(即第二个脚)是反馈什么信号的?如果那个脚输入了10V左右的电压会导致什么元件烧毁?可能是自己原来的坏电池造成的,坏电池第二脚有10v左右的电压,我测新电池没有该电压

网友:
你哪个电池容量测量是0,充电检测也出问题了

网友:
跑电路发现那个场效应管的控制极出自MAX8725芯片,下载了该芯片研究中……

网友:
按短路的修呀

\

网友:
按短路的修呀

\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按短路来修吧?
现在在了解8725是怎样控制那个场效应管的,是否是反馈信号出现了问题,就是不知道那个第二针脚是什么反馈信号,跑电路跑不出来,引脚出来就连了一个小电容接地还有和一个贴片电感相连,该电感下面连到什么地方就找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