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J

楼主(2009-06-27):
小弟有款华硕F3j的机器,触发点亮后马上掉电,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電流跑多少斷電呢?
下壓北橋試試看

网友:
我量了下开关脚电压不稳定,电压是3.3V的时候机器就正常不掉电,电压在一伏左右的时候就会掉电,跑线路跑到开机芯片上有35欧的阻值,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时候正常,偶尔电压不正常~~

网友:
估计3V,5V电源管理IC虚焊,加焊试一下。

网友:
华硕的开机掉电大多数是会开机芯片损坏,前提是之前的那些供电都是正常的,建议可以更换个同型号的开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