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CPU连烧两块主板

楼主(2009-06-27):
今天我接到一台雷击的主机试机为主板、电源坏,想试下其它配件,就用P5GPL-X 和865GV的主板(全为775架构)上它原机的E1400CPU,结果造成两块主板都损坏!!!损失了几百元·~·
现在两块主板都是通电复位灯长亮.P5GPL-X无CPU电压供电,865GV有1.2的CPU供电(但北桥好热),
CPU供电管测过无问题....请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供电电压你没测试吗?我试过修一块810的主板,因为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的电阻掉了,做成CPU供电电压高达2.0V !连烧了我两个CPU,好在都是拆机下来的淘汰东西,不是的话亏死了!还有就是865GV的主板就算是改造电源管理系统,都很少支持E1400的CPU,除非是华擎的!或华硕的一个型号,具体是什么我忘记了!还有就是你确定真的是CPU做成的主板坏吗?因为雷劈的主板一般南桥肯定挂的!还有就是网卡!南桥短路做成北桥坏的论坛上好像也有说过~~

网友:
我原来的主板全是好的,只是试一下CPU后就不成了,测试卡的复位灯长亮,测了一下CPU供电电阻:不上CPU是3.9K上CPU后电阻是4.5欧.

网友:
还有谁直接测过CPU上电容两端的电阻是多少的?

网友:
楼主有点欠缺常识了...E1400的CPU要945以上的主板才能上..而且还有很多老945是上不了的。..

能上E1400的865主板是少之有少的....

网友:
无语了,e1400上865和915主板!!!!!!!!!!!!不烧才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不复位吧,烧我觉得不可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