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 BOE E1200 进XP ,键盘自动输入=======....

楼主(2009-06-27):
京东方 BOE E1200 进XP ,键盘自动输入=======....,等于号,随便按一个键停止,绝对没有压住=键。
用户说机子键盘以前进过水。
把键盘拆开,把=两个接触点分开,还一样。

求助,谢谢!
sz8645@126.com

只能告诉用户将就着用吧

网友:
换个键盘式

网友:
进过水窜键了啊 ,换键盘最好。要么就放酒精里面泡。然后甩干用,也许有点用

网友:
进水后可能线路漏电了,应该彻底清洗

网友:
多谢各位,我试下。

网友:
是键盘问题,还买不到配件。用户自己还用电风吹吹过。我怀疑软导线上十字线有短路。不敢洗了。怕洗坏了。不好处理。只能告诉用户将就着用吧。钱没赚着啊。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