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BGA机曲线!请大家把自己的曲线发出来!

楼主(2009-06-27):
RT
最近气温一路飙升!室外最高气温40多度了!实际地表温度应该更高!
室内温度也比以前高了很多!所以需要重新调整BGA机的曲线!
之前尝试了把所有曲线降低5度 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好像有铅的还是有点高!
现在重点求无铅显卡曲线...
显卡

网友:
通常做BGA最怕炎夏和寒冬了
溫度不是上升就是下降
每過幾個月就得調整溫度
不過我們目前將BGA機器加上壓克力罩+抽風機
這種情形就沒有囉
不但維修室裡沒有臭味
BGA作業的溫度也都控制在範圍內喔

网友:
楼主为什么没把自己的温度曲线发上来呢,我的有铅是195度,无铅是240度。下部一般是140至160度之间不等。不知道其他同志是怎么做的。

网友:
SP 380B
刚刚做了几个显卡
无铅,80 200 190 220
40 40 40 35
无铅 80 180 170 200
40 40 40 35
做桥基本靠RP

网友:
曲线每个厂家的温度设定不一样。同厂的风嘴距离桥芯片的位置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网友:
我的机器做无铅用6波段,上面比下面要底20度

网友:
不知道6600显卡是不是无铅
今天用加焊好了5片6600
70 185 210 225 200 245
下部就控制在200度左右
环境温度33度,上风嘴距离芯片10MM
不过我用的是土炮哦

网友:
80 120 160 200 235
40 40 40 40
下面170

网友:
温度曲线要根据机器,主板,芯片,环境温度等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