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winfast主板CPU发热量极大 在线等!!!

楼主(2009-06-27):
我这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CPU温度很高高的,不知道是那的事,无从下手。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主板上的CPU座子虚焊。也会使CPU温度一直升高

网友:
那还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电容不行了
或者电感

网友:
你看电容有无变软或者变松  电感有五发烫  或者松软

网友:
以前你的板字也是那个CPU吗  发热量也这么大吗

网友:
是的,整个网吧的机器都这样

网友:
换电源IC,
电源IC不正常也有可能导致CPU烫手

网友:
CPU散热风扇不好 也会热的

网友:
查座拉 电压  波形等   有些CPU本身温度高  换下OK啊   热敏电阻看下有无问题啊